三星940NW

楼主(2010-05-31):
小弟今接到一台三星940NW   整个屏底部有大约8厘米是全白,是不是屏坏了?我该怎么办?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用通用板套,否则换屏

网友:
大部分这样的现象都出在屏上

网友:
换屏吧,别的地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图像如果也不完整,那屏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