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10问题

楼主(2010-05-31):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E310的机器,北桥是340M的,上电老是自动掉电后再自动开机,测试卡不跑码,换了CPU供电芯后故障无变化,重做北桥后测试卡跑87,换了南桥,北桥后测试卡还是跑87,后又刷了BIOS,上电测试卡跑87。各项电压都正常。很郁闷了,问问大家怎么修这款机器?

网友:
bios刷得是正确的吗 要不刷回来试试 看看故障是不是能够还原

网友:
还原BIOS也一样。跑87

网友:
北桥最上边的2个焊盘容易脱落跟空焊,可以先把焊盘那飞线到BGA外边的链接点在BGA北桥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情况与你的类似,开始掉电,加焊了CPU芯片后开始重启,进BIOS就正常,最后没有修好,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