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NOY DSC-P92相机不加电

楼主(2010-05-31):
今收到一SNOY DSC-P92相机 故障时按上电池不加点,镜头伸出微开一点点,顺着供电线路查了,没什么问题
请教大家 再怎么查啊
本人新手,多多指教
电池

网友:
你先确定下是不是摔过的机器 你把镜头排线先拔掉 在看看能不能通电

网友:
没有摔过,镜头排线拆了也不加电

网友:
你差下有没有供电 还有输出有没有 最好有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