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测量,前辈们多多赐教

楼主(2010-05-31):
新手一个,提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主板上的元件哪些需要拆下来才能测量判断其好坏,而哪些直接在板上就能判断呢?
希望高手,前辈,大虾们给讲下哈。或许你们可以简短几句话,但是却够我们新手受益匪浅了!
再次谢谢!
主板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所有元件都要拆下来测才是完全准确的
因为在线测量会受其他元件和回路的影响,
不过有时候可根据经验来判断,比说说一个MOS管:D极3.3V、 G极11V、S极1V,那么基本可判断该管损坏。不过仍然得取下来测量极间电阻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