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S-7244 V1.0 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0-05-31):
一片V星 K9V NEO-V     MS-7244      主板.顾客更换过 主芯片1.5V 供电那里的  三个电容(此版通病)
   更换之后不跑马.    我检测  主芯片1.5V    内存1.8 都有  但是没有 CPU 供电..有复位
   我搜索 论坛的帖子.. 之后  获得启发
一朋友 故障和我一样.更换6566   8282  无果.. 更换了 主芯片Q54 1.5V 供电管 就解决问题了..
   于是我也更换.. 更换当时..暂时  可以  但是一冷机 就  故障依旧..  周边电容  更换了照旧.
求思路..

网友:
控制的 LM324 也换了 还是不行.... =。=

网友:
强烈怀疑桥空焊!

网友:
我也怀疑过 ....但是用手压   怎么压都不跑马.

我只用  风枪 轻轻一吹.. 不管是吹 324   吹上下供电管   都可以 稳定跑马..几分钟..
   一旦冷机  就不跑了..

网友:
就是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楼主  北桥空焊了  做BGA吧

网友:
我加了  北桥  么用...
   师傅您看下图咯....Q54 和LM324 离 桥都很远.  我只要开300°C   吹 2秒   就可以跑码..... 着跟桥 也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