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的疑问

楼主(2010-05-31):
头几天修了一个本本,检测是U座虚了,听说不好加焊,最后换了个主板。 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加焊,具体怎么操作,请基地的师傅们指点。 各个型号的U座操作有什么不同?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加热的时候做好周边的屏蔽,中间的电容也屏蔽下。(一定要多温区)

网友:
低温,上加热,注意周边元器件

网友:
我觉得主要要看是什么水准的人来处理问题了。不是没有训练过就可以做好的。

网友:
其实和座桥差不多!只是个人的感觉和熟悉度。

网友:
跟做桥一样,座子是耐高温的!

网友:
可以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