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主板认不到硬盘了,急!!!!

楼主(2010-05-31):
我的主板是华硕M2N32的,硬盘是希捷500G sata的,用了一年多都好好的,怎么昨晚用时开机自检不到硬盘,自检完英文显示找不到硬盘,我没有动过BISO,并且主板放电 短接后任然认不到硬盘,但硬盘听起来转动正常 有读盘声音,在主板上换sata口接上后任然一样,后没有办法急着用,我将我一个没有用的80G西数的接上(是IDE的),正常,请问各位前辈,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虚心请教,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试下,看到希捷的硬盘,直觉告诉我是硬盘的问题!
初始化声音正常但不一定表示硬盘完全正常

网友:
可以拿你这个不能认的硬盘换到第二台机上试试看能不能认,如果还不能认,可能硬盘电路板或者盘有问题!

网友:
换到别的机子上试下,确定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明基的老光驱也是这种情况,通电灯亮,可是系统找不到!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刚接了一台机,也是ASUS的不认SATA硬盘,准备杀个BIOS看看,不行在慢慢研究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SATA数据线?我碰到很多线坏的,而且嘿嘿,SATA的数据线出问题的真的多。望楼主引起重视

网友:
865的板子好多是没有默认开SATA的我用的机子就是两个SATA,两个IDE,如果BIOS信息恢复出厂设置就要进BIOS打开SATA,不然不认SATA的盘,会转是只要接了电不接数据线硬盘都会转的

网友:
先换线看看,不成的话只有修了!可能固件问题!

网友:
楼主咋样了 说出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学习下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关心,今晚我将硬盘换到其他机子上试验还是不行,BISO认不出来。硬盘坏了!!!哎沮丧,但硬盘转动声音正常,硬盘主板没有异常。

网友:
进BIOS看下能不能认到硬盘,换下数据线或者硬盘电源线看

网友:
九楼正解 还有就是不要硬盘带着电重启 次数太多本来不坏的硬盘也挂了 就是尽量避免硬盘带着电重启的次数太多

网友:
用500G的硬盘,估计是天天下载电影,下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