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识别30针的液晶屏是 单8还是双8,还是单6还是双6

楼主(2010-05-31):
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识别30针的液晶屏是 单8还是双8,还是单6还是双6

网友:
比较常见的有20PIN/30PIN的接口,早期的10-12寸的屏也有14PIN接口的, 根据它的信号线口数一般分为单通道6位,单通道8位,双通道6位,目前由于出于习惯“单通道”,“双通道”等在大陆往往被称为“单口”,或“双口”。

网友:
30针一般是LVDS接口  当然也有极少数是TTL接口 ,    lvds类型的看电阻个数(通用的)  ,这个电阻一般是100欧的       单六       4个
                    双六     8个

                   单八      5个
                   双八      10个

网友:
所说的电阻在屏板信号接口那

网友:
对 就像 河子 仁兄说得:
测量屏的接口处:
若有4组电阻 测100欧左右的为单6的屏
   5组电阻 测100欧左右的为单8的屏
   8组电阻 测100欧左右的为双6的屏
   10 组电阻 测100欧左右的为双8的屏

另外还可以:15寸的有的双6 有些是单8的    17、19是双8的屏     13.14 为单6屏

网友:
楼上这位估计也是老季的弟子

网友:
那位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上面各位师傅说的还不清楚啊!实在不行就找到屏的功能规格书在点咯

网友:
好像屏的规格书非常稀缺,有好多都没有的。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个

网友:
我也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