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5-31):
dell 2007wfpb加电不开机 ,此机已经是二修机了,板上的TL1451A控制的MOS都被焊过,电源板输出的18左右的电压正常,驱动板上的1117没有输入,另一个稳压器也没有输入,查TL1451A图纸,检查了控制的MOS管,与MOS管G极的推动管都没什么问题,PWM芯片也换过了。没对地短路现象,MOS管的输入极有18V电压,G极也有18V电压,输出为0,管子为P沟的MOS,哪位同学有修过说一下这个开关管是N沟还是P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