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MGF6100-M主板无声

楼主(2010-05-31):
接修一台电脑主机,主要是声卡不发声,PE-MGF6100-M主板,经查是声卡电流大,78L02发热大,手摸不得,重换一个78L05,还是一样的发热,再查电路,5V对地只5欧,明显短路,烧下ALC883,5V电路不短路,用MF520板上的ALC883代换后,5V电压正常,78L05也不热了,就是系统没有找到声卡了,不知是不是不能代用,大家给我指点一下,用什么板的ALC883代用才能修好!

网友:
有没有虚焊
脚位没错吧
你确定MF520板上的ALC883是好的吗?
确定的话查南桥

网友:
声卡时钟,复位,VREF电压等,这些声卡的外围工作条件都要查查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换掉IC,然后再测其本身的6脚CLK,27脚VREF,9脚DVD3V_SYS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ALC883和78L05用烙铁加焊集成电路一周,呵呵,好了,谢谢大家!就为这个集成块,搞了好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