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G31主板NB,SB无供电。。

楼主(2010-05-31):
神舟G31主板NB,SB,CPU供电0。67V
内存也是0。67V]
内存供电IC型号为CAT7583CA八脚。。1脚5V。2脚0。67V,3脚地线,4脚无电压,5脚5V,6脚0。29V,7脚0V,8脚0。67V
它的供电是那个脚,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这主板的内存槽旁边有没有一个6537 的电源IC? 神洲的主板,这IC坏了,会没有内存电压,NB CPU 核心电压哦

网友:
没有这个6537,,,有一个RT9173b,,,,换过了还是那样故障

网友:
7脚电压不正常
查查7脚的外围,有没有接三极管或小MOS管
PDF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CAT7583CA%2B

网友:
没人答话。。。。。。

网友:
可以用9214试试
如果VCC端是5V,也可以用9202试试
9173绝对不行!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鼓了? SIS芯片主板.南桥旁边鼓一个电容.出这种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楼主的PWM可以用7120 或9202试一下,高低控制信号都不存在,可以测外围的电路,如果外围正常,换掉PW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