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主板跑FF00

楼主(2010-05-31):
华硕P5PL2主板跑FF00有复位VCORE电压有出来用假负载测地址线时发现有两处阻值无穷大请教各位高手接下来的维修思路。

网友:
无穷大CPU坐到NB之间短线,2 是CPU坐子虚焊

网友:
NB。。坐子,空焊。加焊应该就OK了

网友:
从主板背面信号线阻值发现有几个是无穷大1这因该是北桥空焊,北桥拿去加焊依然如此,下一步是否要换北桥?

网友:
最好对照一下同芯片组的好板,看好板上假负载的时,那两处是否还是无穷大

网友:
用假负载看地址线他们的阻值是一样的如果有相差也相差不大,当然我也做了对比好的阻值是正常的坏的这两处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