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驱动板?

楼主(2010-05-31):
驱动板上那么多线?怎么接啊?头的晕了!

网友:
驱动板接到那的线?是屏 高压板 VGA 还是开关?

网友:
看说明书吧,屏线到现在我也有些搞不清楚

网友:
没有多少线吧。你说的是什么线。。。到电源板的吗?还是哪里的。。。通用驱动板。。还是什么板,楼主具体点好吗?要是改驱动板也好改啊。。。不用多少线。。就是主要看开关好改不好改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是通用驱动板的接线图吗?   如果是通用驱动板的话好接多了  电源输入只需要  12伏 或5伏都可以  VGA线驱动板上都有插头  插反或插错均插不上,,,按键板的接线方法  驱动板上都有标注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参考驱动板按键接法定义  或通电短接按键各个引脚然后按其功能  进行接线,,,高压板只需要把开关信号接到驱动板上的 高压接口中的  开关引脚 即可   找不到的话可以用万能表量出

网友:
简单问题弄复杂了.只有屏线要去买.如果是改笔记本屏.是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