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内存疑问?

楼主(2010-05-31):
我上内存论坛。潜水几天了。修理这些旧的内存。我用软件测过内存颗粒坏的地方。用风枪一吹就是坏了。真郁闷。那颗粒为何这么容易坏的。吹掉一个周围的都坏了。。。风枪我用的安泰信8205。风速3。。温度280。是否高了。我低下温度就吹不掉了。。真郁闷 。。

网友:
不是温度的问题,是风嘴小、风量大引起的

网友:
坏的为什么还要加焊?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如果好的吹坏了,说明风枪温度太高

网友:
有些质量差的颗粒就是的,稍微有点温度就起泡的,这些内存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