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有没修过诊断卡快跑到26时,主板就自动断电了。有一块升技BH7-E就这样,实在没思路,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有 个 芝麻大的小3级管子短路了
轻微短路了,,
PCI槽子下面附近找找
呵呵,见过,加强电OK。还能进系统。但是有个管子很烫。应该是它挂了,

网友:
INTEL 换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