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编程器

楼主(2010-05-31):
笔记本的编程器那种型号好用一些,大约价格是多少。都能修多少种芯片。请基地的师傅指点!!

网友:
我用的是西尔特580U的,不过也有更好的,本人推荐580

网友:
我也是用西尔特580U的挺好用的 不过现在新出的500P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是威磊的880 感觉不错,遇到不支持的器件可与厂家沟通通过软件升级的方式支持

网友:
正想买台,就不知道买哪一种好,又怕买到假的,基地的580U多少钱?

网友:
我用的top2005蛮好用的

网友:
买编程器 功能最强大的支持芯片最多的 而且还支持IPHONE 芯片的 是XELTEK 5000  要1万左右 虽然功能多但后期投入的适配转换座费用高  5000E  支持芯片 和3000U 差不多
280U 580U 3000U  都停产了 如果能买到二手的580U是最佳的选择 (通用性好,不挑座子)但假货太多了,要小心 。
只有500P  和501S 不太推荐, 刷BIOS 是编程器内有异响,座子和以前的不通用,原装座子成本太高,效果并不如580U

网友:
现阶段580U比较好用,性价比高点

网友:
我也觉得580U比较实惠点 预防假冒

网友:
580u足够用了,我一直在用呢,很顺手,价格也不高2000多点

网友:
580U 是南京产的  哪里来的水货呀。。例如你在国内买不到方正水货笔记本是一样的。哈哈   。错误纠正。

网友:
150左右的行不行呀?

网友:
1800左右的 580u

网友:
580U和3000U好象软件不升级了,新出的本本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要给3000U的好点,580U的不够用

网友:
3000U太贵了要3000多吧

网友:
上个月刚在基地买了个500P,就是48脚和40的座子要另外买哦,通用的用不了。500P我认为也够用了,太贵的编程器我目前是不想买了,先烧500P吧。

网友:
暂时用自制的吧

网友:
那种编程器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