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TS开机灯管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0-05-31):
通电开机灯管一闪灭掉,按键指示灯常亮,可以开关机,测量12V ,5V电压正常,ON电压3.0V,奇怪的是表笔接上侧测量的话关机后电压0V再开机电压也是0V,拿掉表笔再测量电压就正常了,开始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看论坛说灯管常坏,更换灯管故障依旧。本想拿通用版式下,手里现在没有,要明天到,晕了,维修陷入死角,谁有这个机器的MCU,我想给刷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用一体版更换过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修原来的一体板,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个机子是这个故障唉  我是直接闪一下就黑掉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我怀疑会不会屏背板有问题~~

网友:
拔了按键板没有排除故障,有可能在驱动板供电和主芯片供电。让人担心最怕就是,灯管坏,而且你没有找到真正坏灯管

网友:
你先别急着刷MCU。你没有通用板,有好灯管吧。你拿自己的好灯管试过没有。。。我感觉还是灯管的问题。。因为LG的这个显示器,我换过灯管,换好之后呢?你先别急着往上装呢?你换好后,先拿灯管试试好不好。。我以前换了好几个LG的。。老是换的时候,在下面好好的。。一装起灯管就不行了。。。就开始闪。最后我都是把灯管线换了才好。。你在拿你的好灯管试试原来的那套板有问题没有。。。

网友:
要看是不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接屏线,开机后如果是白屏说明灯管高压都好,如果一闪黑了说明二者中有问题。前几天我修了一台LG-W1934s,故障是:屏幕显示一会就黑屏,时间间隔有时长一些几分钟,有时几秒钟。驱动板上有一个四边引脚的长方形芯片(型号忘了),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今天拿了通用版测试了。。正常,能显示一切 OK。这样就可以排除灯管的问题了,我怀疑是驱动板哪里有问题,,不过它的开启信号脚位有知道的和我说下,一个ON,m/sw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这台好像是通病,程序

网友:
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是,不知道咋的,现在是开机就白屏了,屏电路上的TL2298ML芯片烫手,估计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导致这个情况的,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是高压板。用通用高压板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高压板早更换过了。。整套都换了。开始还是好的,现在是换整套都变成白屏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现在可以肯定故障所在了吧

网友:
灯管坏了。我修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灯管才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来问题应该在驱动板这一块,重点检查一下ON/OFF信号,还有就是电源板这一块的12V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12V电容已经更换了。驱动板ON/OFF电压为3V,开启信号感觉不太对,但是是直接与MCU相连 的 ,所以想刷MCU,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