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声音问题

楼主(2010-05-31):
hp dv1000 945gm芯片组,接客户机,开机后听见喇叭发出嘟嘟嘟嘟的一连串声音,以为是键盘报警,换一好键盘还是报警,键盘也不能用,拔下键盘换上外接键盘也有报警声,但是能进系统了,进了系统声音又回复正常了,不知从那里下手,希各位前辈帮忙指教。
芯片

网友:
可能是KBC坏了吧.

网友:
驱动装下 会不会好

网友:
楼主 进系统后都恢复正常了吗 如果是 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取下那个都是led灯的板子后,也能进系统键盘也能用了,就是外接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不知下一步是否该换那一块led灯的板子,但是一般情况下小板也不会坏呀,难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