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R467死机

楼主(2010-05-31):
三星R467
笔记本
。开机10多分钟后死机。机器温度正常,风扇运转正常。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有修过这个本子的吗,给点建议啊
笔记本

网友:
内存硬盘,先把这两个换了试下

网友:
不行的话加焊北桥看看了

网友:
像楼上所说 换 内存和 硬盘看看
号不行的话 缓缓cpu 试试 不是没有可能的

网友:
这机器应当没有过保修期呀,,,送修呀,,

网友:
这个本子不装电池用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装上电池1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本子还在质保期。就是想知道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重做系统。。 主板上看有无电压不正常。。 加焊电源管理IC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呀

网友:
先换外设,再查主板的供电与时钟是否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