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用刷MAC地址程序

楼主(2010-05-31):
不好意思刚才没搞好

网友:
刷完这个网卡也OK了被

网友:
lz能说明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刷这个BIOS   MAC地址不会是FFFFFFFF

网友:
大家都用这个刷的话, MAC都会是一样一样的吧.

网友:
上次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只要刷了能用就OK

网友:
这样的话不用刷在系统里面也能改呀

网友:
这是硬件改啊
系统里换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