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装不了系统(2008年买的)

楼主(2010-05-31):
本人菜鸟今天帮同事的惠普台式机(机型没看)装系统,大约半年前装过一次(也备份了),很顺利。但今天我去给他还原时速度只有40M,太慢,我想干脆重装,ghost的速度还是42M,没办法全盘DM格式化,然后不论是一键ghost,还是手动ghost速度还是42M结果 ,ghost用了80多分钟,完成后重启安装,却一直只见滚动条滚动,我按键盘灯没变化。我估计内存或硬盘的问题,拆开机箱发现硬盘(IDE)温度较高,只好让他拿去保修。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我用mhdd扫描没发现硬盘有问题)

网友:
要完全安装的。。要不重行分区。

网友:
我用DM 格式化过了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应该是板子的桥坏了。

网友:
不知道硬盘的温度为什么比较高

网友:
有没有换IDE数据线、内存条等,还有有没有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面试装一下。
GHOST应该很快的,XP系统几分钟就刷的一下过去了。
由简到繁应该很快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
CPU或者主板。我以前在HP做售后着,通病了。

网友:
用 MHDD 处理下基本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