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加焊u盘存储芯片?

楼主(2010-05-31):
如何加焊u盘存储芯片?我用热风枪吹了,可是效果不好,可能是锡太少,用的内热30w的烙铁,烙铁头太大,一点把几个脚都连在一起了,咋整啊?
芯片

网友:
加锡托 ,用恒温的好点 ,一般的烙铁头 不好用 ,刀型的最好多加焊锡

网友:
不会把脚连住吗 ?那么多小脚,密密麻麻,连在一起了咋整啊?

网友:
锡托是个什么东西啊 ?

网友:
就是吸锡线?我没用过拿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效果

网友:
盖微科技
托锡就是托焊吧,个人理解。找把好用的烙铁(烙铁头要处理好),加好助焊剂托焊就好。

网友:
我下午焊了6个U盘。
用助焊剂 涂均匀了。
用无铅的锡丝点一点电烙铁上, 我用的30W黄花 ,20元一支的。
先固定flash芯片四脚,然后两边一拖。
如果有针脚连在一起了,把烙铁头擦干净,然后再去拖,这样吸一点再擦,直接到针脚没有连在一起。
屡试不爽。。哈哈。

网友:
楼上高手 ,用刀头烙铁 加锡 慢慢拖 ,o(∩_∩)o...
昨天换了一清华紫光的主控 量产完了 一切OK

网友:
,我把一个假sony的flash脚连在一起了。无铅焊锡是什么东东?助焊剂你们用的什么呀?

网友:
焊功问题,多焊焊就熟悉了,本本主板上的芯片比这小的多,而且都是内脚的,都可以焊好,所以焊功很重要。。。

网友(2010-07-31):
用风枪取存储芯片时的温度调多高?

网友:
多练练你的焊工,就好多了

网友:
尖头烙铁 拖焊

网友:
想办法,找工具,多焊焊,多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