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电压1.6 上U 电压0.45

楼主(2010-05-31):
主板是ONDA  K8T89OT.
故障现象 不跑马
测供电 0.45 内存供电1.1。VREF 0.3

下U ,上假负载,VCORE 1.6 。PG 1.8.VTT 1.2 复位  1.6  无CPU 始终 。内存供电 1.8。VREF 0.9.

上真U ,就和原来一样,0.45 ,内存 1.1  。0.3

采用的是 ISL6566 .IT 8282M  ,内存供电 采用的是 RT9173A  5脚的 。

CPU 封装模式 BGA .

大家给个思路?

想换供电IC 没有找到。
问题解决,原来是内存供电的场管出现了问题,换掉OK

网友:
先修复内存供电,IT8282M是一个上电的时序,控制内存供电产生

网友:
不上U  ,内存供电正常。上U 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