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KLR 没有二次电压的激励

楼主(2010-05-31):
接修是开机绿灯亮,没起振,这是一个二次降压型的显示器,二次电压管是J512,现在是这个管没有工作,查了J512的G极没波型,一直查到CPU,是56A1125-575超级芯片,HOUT行激励有输出,BOUT二次激励没有输出,是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这个CPU坏了?

网友:
看一下X那一路,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没有保护,X脚没电压,应该是5V才保护吧

网友:
先不管cpu,将行扫描的主供电切断,接上假负载,再测各个点供电是否正常,如是,可能高压包坏引起保护,不行再换CPU。

网友:
查下BOUT到升压管间的电路上的元件,如果正常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