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BENQ液晶问题

楼主(2010-05-31):
现在又一个显示器,每次按下开关能显示..但很快就黑屏.开关上灯是绿的.我拆开看过.本来有4根灯管.现在有两根灯
管不亮了.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两根灯管不亮所以产生了电压保护吧,,我想问的是.能不能把这电压保护去掉..不要了呢
,  该怎么去得掉呢谢谢!!

网友:
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谢谢,,型号这么多.可没有我这显示器的型号.不知FP71G+这型号的该怎么去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这个修了很多的

网友:
下载看看,还不会这个

网友:
呵呵 下一个,好多都要学哦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换吧,不过明基的机子高压容易坏。如果不换灯管会很暗的

网友:
维修高压电路部分吧

网友:
感觉高压部分的问题,一般灯管也不容易坏。

网友:
装一根两口的高压条不就省事多了

网友:
还是把灯管换上吧,不换一是亮度不够,还有就是还有其它的问题发生

网友:
这个也算是BENQ的通病吧!高压部分容易出现问题,特别像那个C0507D 的三极管坏得很多而且容易坏

网友:
通病了 C5707 9024 10P06 保险?就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