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也是网吧的垃圾显卡...11元收的

楼主(2010-05-31):
     前几天 经常来卖旧的宁波人  (可以肯定不是宁波的.但是人家住宁波就先这么叫了)   拿来30多片速配7300GT  128的  估计网吧的   全是爆浆的  多是固态的 (之前小白一样不知道 换的多是普通的  想请教下 固态爆了就要换固态的  还是可以通用?)
        当天晚上 开工拆电容换上  一口气换了4张 一点  第一张 开机一个火光映入眼前1R5  电感挂了.....  第二张点不亮  3 一样   4一样..    估计就是核心不行了...
     知道搞不定了   2话不说装箱  发维修基地   收来11  .    加上维修30   能搞好的前提下  还是比较划算的  ......
      下午发出去了 期待维修中.......

网友:
PWM电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吧,估计又是RT9232或者是9259

网友:
兄弟,你这费用比我那30 片还高啊 。为什么不留几块自己练练手呢

网友:
啊哦  在练手了哦  很多多是挂了的
你的修好  怎么卖掉了啊
3# 习惯孤单

网友:
LZ都还没动手测试怎么就放弃维修了。今天我也收了4片海创AGP128M的显卡 5块钱一片收!电容全爆了1500UF6。3的固态电容看到了二话不说马上全部更换一般电解电容!(因手头没收有固态电容)上机试有跳保护的。有跑25不亮的!有一片换电容合全正常!经测试保护的是MOS管烧坏!跑25的两片MOS管G极无控制电压跑线到电源IC RT9214无电压输出!更换后测试全过!!4片卡全修复。只要容量一样电容固态的一样代换的!

网友:
楼主显存应该是三星 BC-14或BC-12的颗粒吧!多是显存短路才会烧电感的 这种显存多用在7300GT上,你的30片不知道能活多少。。。。。。。。。。
楼上的朋友你的5200可不要和人家的7300比两码事

网友:
固态应该耐高温性能更好吧.平时都是用容量一样的代换未见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的,同行给他们65 ,卖给一般客户 80  ,呵呵,是不是有点高。不过还是能卖出去的 ,慢慢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