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IBM A21E的备份系统

楼主(2010-05-31):
我的A21本子系统没了 试了很多方法,U盘和外接光驱不支持,内接光驱不能用,考的系统找不到引导。100分求个备份,有的狂MMM啊

网友:
你先把那个硬盘当成移动硬盘把资料考出来        放到别的机器上分区 再把系统考进去应该就行了

网友:
都换了5台机器克隆了 没用啊 区也分了好几次

网友:
你把网卡拿掉试过没有,如果楼主还没有找到,你加我QQ441262135,我发一个备份给你,

网友:
你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硬盘 内存都换过了 guost好的系统放在别的电脑可以进去 ,放在A21的就进不去,做系统前是电脑反应慢才做的系统。发个给我吧 谢谢了  加你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机子没网卡

网友:
还有没有网卡的机器?楼主不是修笔记本的吧
估计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你要不放在其他的IBM机子上克下系统

还有放在台式上引导到你的第一个主分区 format C: /s/q
在DOS下系统传输下 A:SYS C:
后再把GHOST软件和XP镜像拷贝到D盘上
放在原机上GHOST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的是无线网卡

网友:
把硬盘放别的机器上克隆完了再装回去,估计就能行了

网友:
系统支持光盘、硬盘(PE、DOS)安装,支持安装在非C盘,本系统仅支持全新安装,光盘安装请在安装时格式化目标分区,硬盘安装请先格式化目标分区。推荐刻盘安装方式! 如何免刻CD光盘安装?推荐方法: 1、先备份你的C盘(系统盘),把下载的ThinkpadXP.iso安放到非C盘 2、下载ThinkPE.exe(支持Thinkpad SATA) 3、在XP中安装ThinkPE.exe(如果你的系统不是XP,那么就随便先GHOSTXP后再来) 4、重启电脑 5、进BIOS设置SATA模式为AHCI 6、出现WINDOWS/ThinkPE时,选择ThinkPE进入硬盘版PE。(如果PE启动过程出现电源选择,请选第一项) 7、在PE中快速格式化C盘(推荐NTFS格式)。 8、在PE中用虚拟光驱(VIRTUAL DRIVE)加载ThinkpadXP.iso 9、双击虚拟光驱中的WIN32.bat,让安装过程复制文件到C盘。 10、完成后退出PE,重启电脑继续正常安装! 系统校验值,用于下载后对照是否有错误用: MD5: 010853293FE7D1A859A2B4DD19C403A8 SHA1: 6B1CC73D2979DCD66FA898B5B11ECD7BF296C8C8 用于硬盘安装的ThinkPE下载地址: http://www.91files.com/?17ETJSKTMFZM0JSX6TW3 系统光盘下载地址: http://www.namipan.com/d/48e2c66 ... 6f5f14b5a540000652a

网友:
楼主下我给你的那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用局域网安装 上网查一下 不是太难

网友:
不行的,有些机器就是怪,我上次装惠普的NC4000就是死活不行,后来找个外置光驱装才行,把硬盘挂在其他机器上装的,就是认不到,报错,我用旭日125装的用七喜机开也可以引导,用NC4000就是不行,用七喜机装,联想也可以引导,NC4000也不行。
光驱应该是可以换的,你找一个笔记本,把它拆下来,一般都有个转接头,把A21的装到好的光驱上,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在别的论坛上面看到的,也用这种方法装好过很多机器,楼主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试一下,以下为转载:

    “在下的X20经过五天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无光软驱环境下装好了XP SP2,现将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帮助和我有相同经历的朋友
    我的X20是在二手市场买的,当时已经装好了XP,不过当时我不满意他的分区,就拿回来自己从新分区,再装98 和XP双系统,买的时候这台机器没有光软驱,怎么办呢,我家里还有一台台机,就从市场上买回一硬盘接口转接卡,把笔记本硬盘下了通过转接卡接在台机上用PQ从新把区调了一下大小,从此恶梦开始,装98出现"key"提示,装XP或2000在复制完文件要重启时出现"NTLDR is missing",不管怎么分区怎么格式化都不行,
    没办法啊! 就用台机上各论坛查类式的问题,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是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把硬盘拿到台机上分过区,因此问题想通了,哪就是硬盘只能在笔记本上分区,但是没光软驱呀,我的闪盘又不能启动,怎么办?我仍然在台机上把C盘格式化,然后传送系统文件(转到A:>\提示下,输入 sys c然后把fdisk.exe也考进去,取下硬盘放回笔记本进入DOS,启动fdisk从新分区,搞定后又拿回台机格式化(笔记本DOS系统好像没format命令,所以只有拿回台机格了)
    下一步就是把安装盘考到其它盘了,具体安装上面已有很多介绍了
我没采用安装方式,而是采用克隆系统,上网下载一个XP万能克隆系统镜像文件,做成光盘,就在台机上,启动机器后自动克隆,从分区到安好系统只用了20分钟左右,并且系统坏了重新克隆就是,五分钟搞定,还有office软件.
    从这次经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IBM的本本只能在IBM的机器上分(好多笔记本都是这样,),可以不是原机,当然最好是

网友:
转到A:>\提示下,输入 sys c然后把fdisk.exe也考进去,取下硬
楼上的这个不明白啊

网友:
两种办法一是找一个,IBM T4系统带光驱的GHOST系统,在装到,A21的机器上,
还有一种,把硬盘拆下来在台试机器上从新份区,且区全要FAT32格式的,在用光盘进PE,把低板的GHOST镜像考进最后一个盘里还有一个GHOST,exe也要放进去,
在重起机器进光盘引导选择过入DOS 的,打命令,format后空格c:/q/s在回车,一直回车完后,在装入你的笔记本里,硬盘就自己带DOS引导了,你在选择最后一个盘,运行GHOST,EXE

网友:
我提供个方法并送上所需要软件
方法:1、先在别的机器上面把所需安装系统的硬盘(这里先称为1盘)先用DM分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分区并同时格式化

2、取下1号盘用移动硬盘接头接到别的机器上面,用GHOST32这个软件在WIN下把1号盘的C盘做个DOS引导(所需工具会马上上传,如果不会使用GHOST可以先查一下如何使用GHOST32)

3、在1号盘的非C盘即D盘里COPY入GHOSTXP的镜像文件,大约700MB左右。并同时在做好引导的1号盘的C盘内COPY入GHOST。EXE这个执行程序

4、1号盘装入A21E机器内,开机直接从硬盘引盘、并在C盘下输入GHOST。EXE程序后下面的工作应该不用多讲了。

网友:
终于弄到个IBM的光驱 装上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白天上班,大多数是我们财务上,不好意思我明天帮你备份一个发给你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在其它机子上GO个系统,然后再装上去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