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vm800pdm-77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5-31):
今天一客户抱来一台主机说是最近运行有点慢,现在干脆不开机了。接手后,打开侧盖后,观察一下,发观CPU风扇的针插错了,再仔细一看CPU上的散热器居然也没有装好,散热器和电源离的太近,空间太小,暂时放好后,插上Debug卡,加电开机,居然不走码,马上用万用表测各项电压值,CPU核心供电1.78V、内存供电3.3V有,2.0V也有(标准应为1.8V)、时钟供电、南北桥供电测后都有,因为手头有一块MSI G41的主板,正好客户的CPU P4 526也是775接口,插上试试,走到D3时掉电重启,可能是主机不支持P4五几或六几的CPU,手头没有这样的CPU没有办法测主板,又装回原板上,又是给主板放电,又是压桥,可还是不走码,也没有发现主板上有烧坏的元件,用手摸也没有发现特别烫的芯片。最后只有拆下来,最小化硬件看看了,只主板、CPU、内存、电源,再加上诊断卡,奇迹出现了,居然正常跑码了,也出现了启动画面,这么怪呀,非要拿下来才肯开机。进PE系统,加测试软件,发现主板BIOS是2005年的了,到官网上一查,有2007年的F6版,就下了一个新的BIOS刷新了,再装回去,接好所有设备和插线,加电开机,顺利进入原来的系统了,给测试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出现问题。就是没弄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正常了。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HP DV2742的笔记本也是类似的故障,开机30秒掉电,把主板拆下清洗一下,装回去,又正常了。

网友:
太正常了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 我碰见很多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修主板  基本上是找不到问题的话 就放两天  试试  说不定就好了! 郁闷着呢  我听有人说叫静电保护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很有可能呢,我也经常是,拿出来接电就弄好了的板,应该是某种方式放了电才能启动的

网友:
可能是某些地方积累灰尘影响信号导通,特别在南方,灰尘会积累水汽的,而且有时候氧化也说不定

网友:
     刷刷灰也能挣钱~

网友:
这样也不错,就怕这样客户拿回去过几天又反修哟。。。

网友:
这样的板子楼主敢收费吗?什么都没修啊?

网友:
会不会机箱变形或碰到什么

网友:
如果拿下来能用,装上有问题,仔细检测主板有没有和机箱短路,或主板变型。

网友:
又赚一笔
轻松啊

网友:
这不是好事情哈

网友:
前几天一块N73V的主板不跑码,后来我插拔内存时,无意中发现跑码了,无语。。。。

网友:
有些莫名其妙好的,我都不敢收钱,怕过两天人家又抱来了,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