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好久没修了

楼主(2010-05-31):
今天接了台NEC E6000 客户说正常关机后 再开就开不起了 放了1个来月才拿来修  拆机裸板 插电试试  无待机电流 也无待机电压 3V 5V  ,MAX1632 22脚有19V输入 23脚有12V 21脚产生了5V(顺便问问:是不是这样23脚高电平就证明已经有了?) 其他都基本正常 不过9脚没有2.5V基准电压出来  把1.8V 2.5V的滤波电容换掉了 第9脚的2个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  MAX1632换了个好的(其他板可以通电上的)  开关也没有3.3V出来 顺便把PC97551换了下   呵呵 还是一样  求救了 好久没修这种机器 ……

网友:
看看1632的7 、28脚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肯定3 、5V出不来啊

网友:
ls 9脚没有ref  无论是不是有3 5on 都没有电压出来的 lz如果后极没有短路 3 5v电感没有坏  滤波电容没有失效 就是9脚外接电容的地端开路了 有例为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514-1-1.html

网友:
先查一下3V5V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然后再看一下3V5V的触发信号有没有?也就是7和28脚。

网友:
看一下那3V5V对地阻止,是否正常

网友:
没什么印象了 机器台老了

网友:
最新发现  3V 5V对地阻值正常  28脚5V 7脚也是5V哦    …………求救了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工作条件。查一下。   供电 基准电压。 开启信号。。 不过在此之前先测对地阻止。MOS管。。。  都OK了  就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