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通病。(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31):
长城显示器有很多型号都有相同的通病。
1、长城显示器特别喜欢用外接的适配器,但适配器空间小,散热不良,特别容易坏,损坏时一般是黑屏,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就黑屏,拆开适配器(有很多种型号,有的是直接粘上的,只能撬开)会发现12V电容发鼓,直接更换肯定能解决,不过壳是没有办法修复了。只能用胶带粘好。
2、长城M196,是正屏,这个机器故障让人头疼。看网页,聊天都正常。玩游戏或者看电影时会间隔黑屏一两秒,这个故障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搞定,其实是驱动板上12V电容容量小,只要更换电源接口处和接高压板处的两个电容就行了,要加大一点,我换成了820UF的。
3、长城M228,此机有批次性问题,故障现像是黑屏,指示灯闪烁,不过这个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是高压板上35V电容问题,直接更换就行了。
长城显示器销售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网吧用户比较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加上长城显示器使用的电容质量一般般。所以电容的故障比较多。

现在还有最后一台M228有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指示灯闪烁,经过检查,故障在控制板上,控制板上电容换过后发现只能工作几秒钟,然后就自动关机。控制板上1085输出电压正常,估计是TSU16AK工作不正常,没有图纸,所以想申请转正,咨询一下。(如果不能转正,请告诉我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淘宝可以啊?)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2台长城19LCD,都是12V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的长城z221液晶显示器,现在颜色不正常了,32位模式下,都看起来像缺色一样(有点像256色那样,不过比256色多很多色彩),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高压板有个25v 470uf的电容鼓了,但是那个估计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长城z221液晶显示器,现在颜色不正常了,32位模式下,都看起来像缺色一样(有点像256色那样,不过比256色多很多色彩),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高压板有个25v 470uf的电容鼓了,但是那个估计不会产生这样的问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如果排除外接信号故障问题的话,考虑一下固件。跟高压板上无关。
长城M228的维修又有进展了,加大电容后,发现能工作更长时间了,不过没有信号时,几秒种就关机了。感觉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长城显示器,大部分都是电容鼓包,大问题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