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下就熄

楼主(2010-05-31):
一飞利浦19宽屏显示器  才用一年多   开机显示不到一分种就黑屏   在开机又显示下黑屏     用电筒看  有隐约的图像   判定灯管或高压条坏
   用了万能高压条改好试问题依旧   拿外接灯管试问题还是依旧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思路

确实是高压条没改好    从新理了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你没有改好或者说驱动板丢了亮度(ADJ)信号,改板时ON/OFF与SDJ接反了

网友:
用一张4灯的高压条加一个液晶适配器来点一下灯管,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按键的问题兄弟,换了在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都说了,有隐约的图象了。你还说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用高压条试,测开关和亮度控制电压看看,强制加亮,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不是你没有改好。。。还有就是你改好之后拿外接灯管试的时候,电源板和驱动板连起来了吧。。。你不会是只用电源板是的吧。我以前改好了。。只用电源板,晕,最后还是亮一下就灭。外接灯管亮的时候四根在亮的那一瞬间都正常吗?没有亮半个吧。如果你拿的是好灯管,应该还是高压。。你在看下吧

网友:
1楼 我上次也修了个显示器 问题和你的一样 后来换了个高压板上的接在高压模组后面的那个绿色的热敏电阻 结果好了

网友:
单个测试每条灯管, 如果灯管坏的很严重就换灯管,如果不严重,就高压板解除保护。。。。。。。。。。。。。

网友:
一根一根的试,看到底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楼主可能没有改好吧。

网友:
谢谢大家   今天在看了下 确实是高压条没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