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P4I45GV自动开机

楼主(2010-05-31):
今天刚接到ASROCK-P4I45GV的主板一块,上电就自动开机,其它正常,那个大哥能帮我指点下,我是新手!~

网友:
一般都是I/O损坏的较多,然后更换门电路芯片,再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哦  我试试看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呀,我认为还是IO坏的多,桥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对,支持。直接换IO

网友:
IO坏了是会自动开机,但是也要看什么IO,我就知道W83627、8712它们是控制开机关机的,你们 说一般开机都是IO那我就不大清楚了,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指点,呵呵……谢谢了

网友:
我的是W83627HF-AW我刚换了IO还是自动开机,还有什么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主板这样是正常的,华擎只要BIOS丢失,第一次通电是自动的,保存BIOS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板就是这样的,恢复COMS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啊,我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端接开关针能关机吗?
你试下进系统正常关机了。还自动开机不

网友:
嗯,能正常关机,就是没进系统试过,

网友:
coms有记忆功能(只是有些班子) 它会记忆你上次没正常关机。 所以接上电就开机了
  你进系统正常关机试下。 如果能正常关机  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
自动开机还能正常进入系统一般不是IO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