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和高压板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是个刚刚弄维修的小白 希望大家帮帮忙 想了解下 在驱动板上没有高压板连接口 怎么连接高压板 不要笑话我

网友:
不管什么驱动板,都要有ON/OFF和ADJ信号与任何高压板连接

网友:
谢谢老的 指点迷津 你如黑夜里的明灯 照亮我前进的方向
我看见过一种好像是美格的显示器 他的电源里飞出几条线连高压板上去的  老板就让我们用这个驱动板改 结果挂挂  驱动板上根本就没有12V电呵呵

网友:
我也想问  没有标记的话 怎么判断呢?

网友:
高压板提供12V和5V输出,提供ON/OFF和ADJ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