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0-05-31):
今天给一个2025的驱动板写1440*900的程序(假三星943NW),写程序时提示数据校验错误。我随便换了个BENQ 15的程序,到是写进去了,但驱动板电源灯不亮了,按电源键也没反应,之前是好的。我再写任何程序都提示ISP 错误(好像是编程器和驱动板联接不上了),请脚高手是咋回事呢,驱动板写坏了吗?

网友:
咋修复呢?说一下好吗?

网友:
2025L驱动板 MCU复位方法:当烧错程序造成驱动板不能开机或无法烧录程序时,把RTD2120L上的2脚与5脚短路,3脚与8脚短路,短路后重新写一次程序,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将MCU恢复为出厂状态。

网友:
估计程序写死了,拆了MCU芯片,再通电让它空读一次,把MCU放到编程器上擦除数据装回,还是不行就要换驱动板了

网友:
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行,就尝试一下下面的方法:乐华驱动板出厂设置恢复
初始化MCU的操作方法(仅限REALTEK方案产品):
一、运行ROVAWRITER;
二、连接VGA线到驱动板;
三、不要通电;
四、按F2键,烧录窗口的右下角有一个百分数在变;
五、在百分数到达100%前,给驱动板上电;
六、到达100%后会显示SUCCESS;
七、再点ERASE;
八、如果再次显示SUCCESS,则已经清空了MCU,可以重新烧录了。如果总是
显示失败则请在驱动板断电一段时间后再试。
   始化MCU主要用在烧错程序不能再次烧录的时候。正常情况
下不必使用该功能。减键再按菜单键,就可以了。

网友:
照【芯动科技】的方法去做一下。要不您在哪买的驱动板,问一下卖你驱动板的,他会给你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