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翔升845 主板无从下手

楼主(2010-05-31):
该主板出现开不了机,开机电压为5V左右,COMS放电一样开不了机,偶尔带电拔跳线能开机,
换过晶振,问题一样,其他供电基本都正常,高手请指点!

网友:
换IO看一下

网友:
打一下CMOS跳线中间针的对地阻值,测晶振两脚间的电压(看是否存在压差),跑线开关针到IO电压跳变,绿线到IO

网友:
LZ最好在出现不上电现象的时候,测一下一些上电需要的关键点
如32.768是否工作起振,CMOS跳线是否正确
3VSB正常不
如果以上都正常,就查开机电路的一些信号,这需要LZ提供IO的型号

网友:
你换晶振有没有连那两个谐振电容也换了啊。。你要换晶振要把那两个谐振电容一起换了,注意你拆的是哪个晶振你还上哪两个的谐振电容啊。。不能用原来的。。有时候只换晶振是不行的。。。在不行,看IO。查开机电路

网友:
你IO换过没有?  我上次也修了片和你问题一样的板子 换过IO一切OK

网友:
SB性能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再一次测试,各点没发现异常,就是不知道IO 有不有问题,型号是W83627HF-AW怎么确定是好的,有朋友说更换,总不能怀疑那就换那吧,工作量大有危险

网友:
io换了,怀疑的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晕死,那个说COMS 中间脚的朋友。怎么测试 啊
高手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把南桥烤一下,或者把南桥晶振,两个谐振电容中间的106电阻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