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请问一下各位,电源键是不是比别的按键电压要低?
电源

网友:
这倒没注意,不过只要有一个坏的,基本全换

网友:
会低一点点

网友:
如果按键板有分压电阻的,电压不一样
若没有电阻,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刚开始以为也是按键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电压也是一样的,我想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