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指示灯亮按键无效、屏幕不显不亮

楼主(2010-05-31):
请教各位高手们我有一DEL 17#方屏 有指示灯亮按键无效、屏幕不显不亮   请教是哪里坏了!

网友:
注明是液晶显示器哦~~

网友:
请问指示灯亮的是什么颜色,小心点拆开看看(注意有一款的是贴片按键,不要把排线搞坏了,否则相当麻烦)
查按键板按键是不是坏了
看看就是这种按键板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083&highlight=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我修过这个显示器。戴尔的显示器很特殊,你打开看下是不是高压部分有一路管给击穿了。一个9024场管,两个5707。一般他坏只会一路。你拿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显示器亮绿灯··屏幕不亮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