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改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如果改了通用驱动板。。那后面要不要刷屏资料呢???

网友:
改通用板要根据屏接口来配驱动板,根据该驱动板的型号在数据库找支持该屏的程序

网友:
意思就是说改了驱动板然后还要刷屏的程定才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不一定 的现在的通用板里面都刷了一些程序

网友:
这个得看屏,现在不是有那种通用跳线的驱动板吗。他可以调分辨率的。还可以调屏的供电电压。这个不用刷写程序。很方便的。。如果你要是拿的是写程序的驱动板,那你就得写程序了。。不过跳线的那种方便。。但是有的就不支持分辨率。。。那你还就得拿写程序的驱动板。有的驱动板就不支持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