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不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31):
机型号:东芝M18
故障现象:能待机,待机电流为22MA,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迅速增加然后回到待机状态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有短的地方  还有电源管理坏了  你断开CPU供电  试试

网友:
明显待机大电流   测公共点有无短路   应该是短的   建议电击法

网友:
开机掉电,1是保护了2是保隔的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本人不知道你的本子正常待机是多少   不过你说的现象是触发掉电   如待机电流正常的话  此类现象大多是后续保护  你反复开机  然后测各电感  看是否有电压没有输出 包括CPU核心电压

网友:
加电的那瞬间测试一下CPU有没有瞬间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