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卡供电短路吗

楼主(2010-05-31):
测那嘿嘿的电感端,对地阻止为0  。然后把那个嘿嘿电感焊下来。测得电容那端对地短路。请问高手这显卡的维修思路  谢谢指教

网友:
0欧啊。 完全对地了。
多半都是GPU挂掉了

网友:
看看MOS管有短路的没有,看看是几V的线短路,再往下测量。

网友:
我把供电部分开路测量了   对地还是零啊  是不是像一楼solo说的   gpu出现问题啦

网友:
现在显卡什么情况?能否加电?

网友:
MOS管坏得多·还有就是小贴片碰短路了或·贴片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