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重做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2010-05-31):
花屏,重做显还是一样的故障,显存一坏容易坏吗,,显晶片表面掉了一点点,想订一,个显卡回来,但要200多,是7400跟桥一样大那一种
显卡

网友:
显卡掉角了,肯定不行,换一坏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前两天定芯片,说7300有2010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时犹豫了一下没定。新版的应该更稳定哟。价格195

网友:
换个显卡吧显存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新版的显卡换了稳定些。旧卡有些是核心根基片之间虚汗,重做BGA也不会好的。

网友:
显存出问题的话一般不会整个屏都花 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有可能加焊显卡时把显存弄空焊了,看看表面有没有下沉

网友:
判断是显卡不良还是显存不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下显卡,然后打显存到显卡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看有没有地址线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