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s-110mt

楼主(2010-05-31):
各位老师有没有110M的引脚资料啊,小弟DELL620换110MT仍花屏,取下显卡发现有三个焊盘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用,哪位老师有资料麻烦给我一份。谢谢。手机拍的主板的图不清

红点位置是掉的焊点。

网友:
这个如果有点位图才能看出来

网友:
有点位图或110M的资料都行,从芯片测掉盘的这几个点有两个对地有阻值。从板子上看掉盘的坑里面看不到明显的导线。

网友:
从芯片上对应的点上仔细看看有没有焊盘的踪迹 如果掉的话会有点踪迹的

网友:
DELL D620那个显卡还真不好摘。我摘了2个机子都掉点了 准备下次再多搞点助焊剂。温度到240再摘 先保住板子再说
郁闷很

网友:
没有人有吗?

网友:
我的华硕A8的显卡就是掉了两个点,最后还是挂了

网友:
着急啊,先顶下

网友:
楼主 你要的东西我是没有但你的遭遇我会铭记在心的

网友:
有阻值的话就好办,测测看通到哪然后飞线吧,如果没有阻值的话有可能是空脚,不过还是最好看看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