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是新手,大家进来看看这个故障时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是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 ,带电视功能 ,但是为什么不能调模式了 就是AV ,VGA ,TV 这些模式,还有就是所有的按键都变成开关键了
⊙﹏⊙b汗 但是能用 请问这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 我是新手 还望大哥们说得通俗易懂点 谢谢大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一下 ,是不是 按键板的线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就是程序乱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假的否则将所有按键全换了

网友:
这肯定是按键板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还有就是这个液晶电视是带遥控的 遥控也没任何反应 o(╯□╰)o(确定遥控没坏)

网友:
那可能就是你呢驱动板上的程序出错了,以前应该不会吧!

网友:
以前正常的 就是在一次插电脑主机VGA线到显示器的时候 接触时发出了一下闪电 接果就是这样了 我是很新的新手 我想自己修好 我基础很薄 见笑了

网友:
先把面板按键全部换掉再说

网友:
支持按鍵鍵先全部換掉說

网友:
你看下按键板有没有漏电,把按键换掉,前不久我也碰到一台这样请况的机。换掉按键正常

网友:
维修行业不好干,象楼主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我想他不是干维修的,好干的问提,自己问问就干了,即便是不好干的,拿到我们这来,也挣不到他钱。

网友:
有的是爱好者,不是专门维修的。只是自己的机器坏了,想自己搞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