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手上有BENQ FP557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5-31):
哪位朋友手上有BENQ FP557  液晶显示器     帮我看一下VGA线的,R,G.B.H.V   的位置。  先感谢一下,

网友:
RGB是可以测试出来的  RGB 都在 75-78欧姆左右。。。。。。。。。  行场同步信号在2K欧姆左右。  如果显示器无反应, 对调行场信号线, 如果颜色不对,调整RGB信号线。。。。。。。。 分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可以参照2#进行

网友:
2楼的 。是黑表笔接地还是红的呢、、、
??

网友:
当然是黑表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