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泰信APS3005S可调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0-05-31):
刚买的电源就坏了,开机电压表显示0,电流表显示2.8A。所有调节旋钮无效。

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这款的维修,或者有图纸请共享一份,谢谢

网友:
刚买的话,还可以保修啊,先不修吧。

网友:
拆开呀,不拆怎么修?
测量呀,没有测量数据,根据什么来分析判断?

网友:
没修过这东西,要测哪里?

网友:
修好了,输出级保护二极管软击穿

网友:
肯定是断路了,不然不会开机电压表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