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进系统假死

楼主(2010-05-31):
我朋友的本本,最近出现:开机进不了系统,用恢复盘和其他系统盘反复重做了数次,但都是过不了多久进入系统时假死(能用快捷键调出任务管理器并关机)。
后来以为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换了内存和硬盘故障依旧,显卡和南桥都重置过BGA故障依旧,后来发现一个解决进系统假死的办法。就是假死时调出任务管理器,终止explorer.exe后再新建这个进程就能进去系统了,真晕啊!但这也不是办法啊,请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这机器是水货不给保修~

网友: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原装的系统呢?又笨又慢

网友:
假死的现象,也许是软件的问题,,,必须排出了软件故障后,,再来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还是软件问题。EXPLORER。EXE是资源管理器,应该不涉及硬件。

网友:
应当是病毒,全盘格,重分区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有示波器就打一下南桥的频率,我修过一台手摸着晶振就正常 不摸就假死,没示波器就直接换掉

网友:
原来的系统用得好好的,后来换了其他系统还是故障依旧,说明是硬件问题。
引用 网友A:
说明是换了系统的问题?

网友:
用原來的系統還是不行啊

网友:
刷个 bioS试下。

网友:
值得
深入

网友:
值得研究!让人真是郁闷呀

网友:
值得研究,我没有遇上过这个问题。很是奇怪。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楼主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应该是休眠后不能唤醒,联想好像是按开机键唤醒,再应该是时钟电路。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死机呢。。。用个软件看下CPU 显卡的温度。。。

网友:
重新构哥系统~感觉还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对了.你假死的时候开任务管理器看explorer.exe是不是占用很高呢?

网友:
不要用XP用win7看看。看情况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的,也希望哪个高手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我碰到过 因为北桥问题 造成CPU 一直100% 后来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按你说的终止再开EXPLORER进程,会不会是楼主中毒太深?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怪问题,期待高手,楼主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把BIOS恢复下,换个硬盘试试,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低格了再装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啊。换个CPU44吧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 试试,在BIOS 里面把 一些红外啊,声卡啊,什么的禁用的试试,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我曾经在台式机上碰到同样的问题 应该是鼠标排线没接触好 应该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或者和鼠标有关的模块 问题应该就在这块

网友:
假死有时也是要多看看软件方面。

网友:
假死状态是指??

网友:
系统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