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W300 公共电压跳变 带疑问

楼主(2010-05-31):
板号: QD-sw1_b2a
广达代工

机型:七喜KW30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初步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没有3V;5V待机。其中3V待机会出现抖动现象。(有一下,瞬间又变没有。反复出现。)
马上查MAX8734A条件,测量供电脚PIN20 :V+的时候发现也是跳变。

新手未曾修过此现象的故障。饶这3V.5V
IC
老久!最后将隔离直接短接(将PQ44短接)  才将故障点定位在隔离部分.也就是+PWR_SRC的产生。

可以看到PQ44这个P管子受控于PQ51
这个管子的D级,只有D级为低电平才有+PWR_SRC电压输出。测量PQ51 D跳变的电压,测量PQ51 G 也是跳变电压。

测量PQ52G   始终是低电平!   所以跳变只有出现在ACOK信号了

这个信号来自于MAX8724这个IC 发出的ACOK#控制PQ488724LDO电压转化成ACOK信号!    测量ACOK#信号竟然也是跳变的!

着手测量MAX8724PIN 10
电压也跳变!

摘除PC156也是如此!
现在只有PQ55和它相连了   测量PQ55的控制级,果不其然 跳变的信号。摘除PC159电压不再跳变!待机出现,可触发!(实话说菜鸟甚为不解).按理说ACOK#出现高电平应该是保护的信号了啊!   为什么在这里确是跳变?确定MAX8724是好的!这个耦合电容坏了不成?

网友:
楼主的图不怎么对得上叙述,希望楼主能把图纸放上来研究下。反正本人现在比较空闲

网友:
楼主的图不怎么对得上叙述,希望楼主能把图纸放上来研究下。反正本人现在比较空闲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已经有图了!  有兴趣的麻烦搜下把!

网友:
测量PQ52的G级   始终是低电平!   所以跳变只有出现在ACOK信号了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554-1-1.html
  这里楼主是否测量了pq52的s极 你不能认为其g极正常就决定了d极正常了啊

网友:
楼主还算菜鸟呀、、、不叫俺混了、、与楼主有着同样的不解、、这个电容漏电还是咋的?(
菜鸟,甚为不解)望高手赐教、、、

网友:
楼主还算菜鸟呀、、、不叫俺混了、、与楼主有着同样的不解、、这个电容漏电还是咋的?(
菜鸟,甚为不解)望高手赐教、、、
引用 网友B:
[/qu楼上兄弟羞煞我也!  比起论坛的高手来说,俺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网友:
首先感谢老鼠爱大米的友情提醒。在基地下了图纸。现在来给楼主解惑,如果有分析的不对的地方,拍转可以,攻击的不要。哈哈。先上图

根据上图和楼主所传的图,可以知道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当8724的10脚电压高于REF/2,11脚就输出一个低电压,PQ48导通产生一个ACOK和AVIN信号(至于该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不在讨论之内),现在重点是PC159和PQ50在电路中担当什么作用,只有把这个搞清了才内解释楼主的问题。那么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经过分析(当然不一定准确,如有遗漏或错误,请高人指正)可以认为该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当ACOK为低时,PC159的2脚相当于接地,于是PC159的1脚相对与其2脚是高电压,这个电压不会很高,是电容自己累积的电荷。于是PQ50微导通。这时8724的10脚电压等于PR191和PQ50的等效电阻并联再和PR187分压所得到的电压。当ACOK为高时,8724内部MOS截止,PQ48截止。但8724内部MOS也截止。于是PQ48基极的漏电流对PC519充电使的PQ59截止。好了现在总结下PQ59和PC159在电路中的作用如下,当某种原因引起VAD增加时(比如适配器输出电压高),8724内MOS导通程度加大,PC159的2脚相对1脚电压就越低,于是PQ59和PR191并联的电阻就小,输入8724的10脚电压也相应见小。总之就是8724的10脚压越高通过PQ50的调节减小其电压,从而使得8724的10脚电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使得该脚电压不受外部电压的影响。说道这里再来分析楼主说的跳变的问题,因该是PC159漏电,使得本来PQ48基极的电流应该全部通过内MOS流到地的,结果有一部分却通过PC159流向PQ50,使得PQ50导通程度增加,8724的10脚电压也跟着降低,这是一个正反馈。当10脚电压低于REF/2时,电路翻转,ACOK变为低电平,于是PQ50截止,8724的10脚电压高于REF/2,电路又翻转,重复上述过程。这就是楼主说电压在跳变的原因所在。呵呵鉴于该电路实在太过复杂,所以叙述的不是很顺利。呵呵,一家之言,只供参考。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拍转,谢绝攻击

网友:
不好意思多传了一张无用的图,下面那张PDF的无用,请版主帮忙删除

网友:
ls 你似乎是在以讹传讹了
  当ACOK为低时,PC159的2脚相当于接地,于是PC159的1脚相对与其2脚是高电压,这个电压不会很高,是电容自己累积的电荷。于是PQ50微导通  这句话让人十分不解 pc159的2脚相当于接地 1脚应该被拉低 怎么可能让pq50微导通 呵呵 你很有想象力 什么叫微导通 不明白
  于是PQ48基极的漏电流对PC519充电使的PQ59截止
  图纸上没有找到pq59 是否是pq50的笔误
  当某种原因引起VAD增加时(比如适配器输出电压高),8724内MOS导通程度加大,PC159的2脚相对1脚电压就越低,于是PQ59和PR191并联的电阻就小,输入8724的10脚电压也相应见小。总之就是8724的10脚压越高通过PQ50的调节减小其电压  这里acok#输出的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 没有什么导通程度的加大和减小 这里是开关状态 不是放大状态
  因该是PC159漏电,使得本来PQ48基极的电流应该全部通过内MOS流到地的,结果有一部分却通过PC159流向PQ50,使得PQ50导通程度增加,8724的10脚电压也跟着降低,这是一个正反馈。当10脚电压低于REF/2时,电路翻转,
  如果acok#为低电平 pc159怎么漏电 电流都是直接通过8724 11pin到地 怎么可能影响到pc159的1pin呢
  待我闲暇 分析一下 和诸位分享

网友:
另外按我的理解,PQ50因该是工作在变阻区,而不是饱和区

网友:
5# 老鼠爱大米 如果pq52的s极低到更低 比如低于其g极电压之后 也可能导通 当然在这里是不会低很多的

网友:
pq50的工作是一个饱和 导通 截止的过程 开机的一瞬间 pc149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相当于在一定的时间之类 pq48的2pin通过pq50的ds对地 这样 pq50导通 拉低8724的10pin 使其认为适配器未插入 输出acok#未高电平 继续给pc159充电 在很短的时间内充满pc159 这时候 pq48的b极为高电平 其e极acok和anin都是低电平 致使pq51 pq44截止 避免了后极遭受冲击电流 pc159充满之后8724 10pin恢复正常 其acok#拉低 pq48导通 pq51 pq44导通 后极恢复正常 如果pc159漏电 acok#一直是低电平 在0.4v 如图

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如果有时间 换一个pc159试试 如果正常了 那我的分析就是错误的 如果还有问题 我怀疑pq50dg漏电 还是可以影响到acok这里的 不惴冒昧 臆想而已 见笑

网友:
看后一头雾水,我还是没搞懂。

网友:
没想到今晚看比昨晚看还糊涂了、、、基础差了弄深了就是不行、、、

网友:
两位分析的确实很是精彩!   都怪我早将机子还于客户   否则断可以给两位以上怀疑的答案!

网友:
个人以为 这部分电路只是起保护后极在插拔适配器时产生的冲击电流 所以去掉也能够使用

网友:
在这点上还是有共识的,我也认为可以去掉该电路对机子正常工作没什么影响

网友:
说实话,基础差了真没看明白你们说的

网友:
哎看了还真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