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垃圾电源用了没多少时间就挂了

楼主(2010-05-31):
如题一个垃圾电源用了没多少时间就挂了测了下绿线只要0.76V其他的线都没有电压  拆开来测量了下(这个电源本来还有保修的 突然对这个东西感性趣就给拆了 )几个开关管上均没有一点电压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下面那张图上圈的那里问题了呢   那个上面标着 RL20  它这个是不是代替了整流桥了的呀

网友:
您老人家这个电源就不要修了,没意义。

网友:
这电源50以下...呵呵

网友:
要修,也不是这么查的啊。
先查,桥整流后的电压,(两个大电容,其中一个的正极,另一个负极)之间的电压有无380V,没有,查保险,换桥,换高压滤波电容(就最大的两个电容);有,查开关管,查电源管理IC,等等。通常没380V的情况很少。

网友:
图片中,有一个二极管,外观上判断已经损坏,没在红圈中。

网友:
见意楼主还是到基地论坛上多看看吧,,,电源相关的维修贴有很多,,,,

网友:
要修,也不是这么查的啊。
先查,桥整流后的电压,(两个大电容,其中一个的正极,另一个负极)之间的电压有无380V,没有,查保险,换桥,换高压滤波电容(就最大的两个电容);有,查开关管,查电源管理IC,等等。 ...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比较差 我是先留着试手用的所以拆了个很差的电源来练习  这个电源没有你说的整流桥 就是我图上圈了那几个二极管后面就是470UF200W的大电容了  就是说二极管后面就开始没有电压了  也搞不懂这四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代替了整流桥了的。。。

网友:
图片中,有一个二极管,外观上判断已经损坏,没在红圈中。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我实物都看不出来的啊  还有就是用万能表测量它们的值都是一样的啊(用的是蜂鸣挡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9# 菜鸟维修部 回楼主,那四个二极管就代替了整流桥,那两个大电容正常驻情况下每个上面有150V直流电压.先看电容上有没有正常的直流电压.

网友:
9# 菜鸟维修部  回楼主,那四个二极管就代替了整流桥,那两个大电容正常驻情况下每个上面有150V直流电压.先看电容上有没有正常的直流电压.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有一点电压  是不是就说明了二极管坏了

网友:
电源一般不怎么去修!不太合算!

网友:
那你就把那4个2级管给换了在看看保险有没有坏,一般4个2级管在一起就=1个整流桥。

网友:
我的电源坏了,全是换新,是我修不到..

网友:
你还不知道那四个二极管就是整流桥啊?!二极管有没有坏挺好测的,断电拨到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分别接触二极管的二个引脚测得一个数据,再交换表笔测一次,二次都为1说明击穿开路,一次为1,一次为500-800之间就是正常。

网友:
楼主测有一百多伏电压那是220V输入,怎会才一百多伏,要不就没电压,要不就是交流220,桥应该没问题,保险也没断,不然他那能测到有电压,但就想不明白,整流桥输出他测不到电压,难道整流二极管烧到断路了?楼主还是先不要上电,测整流桥输入到电源座是不是连通的,三个功率管用二极管档测下好坏,再继续帮你判断吧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市面上买不到,拆下来可大有用处。

网友:
4个二极管就是全桥整流 后面2个大电容就是滤波电容 测整流输出端应有300V直流电压  前面输入是220V交流。

网友:
首先在整流桥前交流电压220V,在整流后为310V ,两大电容两端分别为155V左右即正常。楼主测到0V的那边是地线。看两整流二极管正极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