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V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接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0-05-31):
一台BENQ S31V笔记本,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接适配器不能开机,查图纸PQ6无VIN输出,同时3V,5V也没有,查PQ6,有电压输入,输出VIN为3V-6V波动,不稳定,不知公共VIN输出是怎么控制的,求高手帮忙分析???谢谢!!!附截图如下: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太大,上传不动

网友:
适配器带不起负载或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隔离电路可能有问题,再测下适配器看正不正常。

网友:
你还是想办法传图上来,先从隔离电路入手

网友:
充电芯片是MAX 8724

网友:
LZ有图纸吗 看一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就是上述这些地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