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跑28

楼主(2010-05-31):
主板是广达代工的,915PM的桥,通电跑28重启反复重启,已为是过不了内存,测电压正常,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换还是那样,晕买的是新桥啊有谁说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BIOS,但是很少刷好过

网友:
换内存 加焊内存槽在不行的话可以刷来试一下

网友:
28 是不过内存 先查内存供电 阻抗 时钟 槽子,很多要查的 为什么上去就干北桥啊?  是不是换桥简单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BGA高手呀

网友:
这些问题刷bios是必经之路,桥除非是断定它,否则还是留到最后

网友:
看似反复跑内存,实际是在反复找显卡,把显卡的核心,时钟,复位测得正确之后,再扎板卡正反面的AD线(显卡到北桥的)!!!

网友:
这位人兄够牛的,难道你觉得刷 BIOS来得比重做北桥来得辛苦?

网友:
SMB总线也要查哦

网友:
没有遵循一般的维修步骤,会走弯路的

网友:
只是为了学习,并无他意:看楼上的各位都爱写BIOS,可是好多本本的BIOS很难搞到,搞到了也不好分出BIOS文件.不知楼上的兄弟们有什么好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代码跑28不一定说内存不过,不同版本,不同型号的主板跑码都不一定相同,有的主板跑D0就可以显示,你最好把跑码的详细情况说一下,跑几下,然后重启可能比较好判断一些,不要随意的去猜,那样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BGA也不难

网友:
广达的内存排阻容易变大

网友:
打一下内存上的阻值,可能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我想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本人认为是显卡的问题。不防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了AD线么 ?    BIOS最后考虑。。。

网友:
换I/0啊 联想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当内存,打值,看下是不是内存时钟的问题

网友:
还是打波形啊  要不随便乱猜怎么会准啊